楼主(2019-03-31):
无法于 布瑞特绝对值编码器 进行485通信,编码器型号:BRT38-ROM4096-RT1    绝对值12位/4096P 采用西门子S7-200 226CN PLC做主机。无法读取编码器值,提示03超时错误,程序如下:
请问各位同行以于编码器通信的程序有错吗?

楼主:
重发一下网络3图片

楼主:
编码器通信协议

网友A:
最好找一个串口调试助手,单独的发送指令给他看他这个会不会反应回来?然后再用程序这个指令

网友B:
引用 楼主:
数据应该是保持在VW300里啊!你把VB304送给QB0所谓何事?
还有错误代码是03,表明从站没有响应!先用第三方工具把从站调试通再说!

楼主:
回复 网友B:
把VB304送给QB0为的是看从站有没有送来数据,现在电脑换成了WIN7很多调试软件都不能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把VB304送给QB0为的是看从站有没有送来数据,现在电脑换成了WIN7很多调试软件都不能用
你仅读一个保持寄存器,那么从站送来的数据仅仅保存在VW300(由VB301和VB300组成)

网友B:
引用 楼主:
把VB304送给QB0为的是看从站有没有送来数据,现在电脑换成了WIN7很多调试软件都不能用
我给你几个串口调试软件,WIN7系统可以用的:

楼主:
谢谢版主关怀,有你论坛很温暖

楼主:
再次谢谢班主送的软件,测试上面的modbus-rtu发送程序 西门子PLC作主站,一上电主站发三个同样的数据,当然PLC发出的数据没有错。班主能提示下这是为什么吗?反复试了MBUS_MSG程序只工作了一次但发送了三个相同的数据

楼主:
在接收到数据后就不会重复发送同一数据了,看来这是默认功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再次谢谢班主送的软件,测试上面的modbus-rtu发送程序 西门子PLC作主站,一上电主站发三个同样的数据,当然PLC发出的数据没有错。班主能提示下这是为什么吗?反复试了MBUS_MSG程序只工作了一次但发送了三个相同的数据
PLC程序只发送一次命令!程序有问题!
那么你继续测试一下从站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当主站接收到数据就不会发三次数据了,应该是库指令默认功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当主站接收到数据就不会发三次数据了,应该是库指令默认功能
默认重试次数为3次!你这程序肯定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程序都发出来了,你看看那里出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程序都发出来了,你看看那里出问题了?
先用串口调试助手测试从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