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31):
现场有个松下温度控制器,支持多量程,

网友A:
看下说明书,接感温的类型要选择对的相应功能,主要在于参数输入的设定

楼主:
是的,我看了

网友B:
应该所有的种类都支持完了,用过台达的也是支持很多的

网友C:
应该是支持多个类型的传感器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的,支持多量程传感器

网友E:
空调温度传感器不能用在这个温控器上

网友F:
支持各种传感器,但要数据设置

网友G:
仪表的型号是AKT411(注)12001,从第2个1(注)看出是是支持多信号输入的,但楼主的温度传感器是一支热敏电阻,电阻值5K,除了该表是配套定制的,否则无法使用。

楼主:
如果用PT100电阻可以吗!

网友H:
回复 楼主:
可以的,测温范围够

网友G:
回复 楼主:
用Pt100热电阻,进行一下设置就可以用了,但您这型号的控制输出是继电器触点。

网友I:
哈哈;这个功能早有了,而且你这个应当是已经好多年前的东西了;

楼主:
回复 网友I:
哥,你是怎么知道的?这个功能是是从我公司大仓库旧的控制柜里面拆的,我发现这个多量程还带485,所以说我拆下来测试下

网友I:
呵呵;至少有12~13年了;也就是2007年之前的东东;

楼主:
是的,合肥鑫昊等离子确实是在2008年左右破产,是引进日本等离子这技术,然后当建厂没有两年,然后写液晶显示器开始,然后这个厂就破产了,我们公司柜子是从合肥鑫昊等离子买来的,所以说这个应该是鑫昊等离子上面的,时间也是刚刚我和08年到07年左右

网友J:
这个支持热电偶,热电阻输入的。。要选对应的型号。。

网友K:
这个温控器输入我个人看的是K型输入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K:
这个温控器输入我个人看的是K型输入的
我也是这样看

网友I:
支持热电偶、热电阻、模拟电压输入;
通过设定的参数来对应的;

楼主:
回复 网友I:
好的,果然是老物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