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接式端子的极限电流

楼主(2019-03-31):
这是八台相同的进口设备,已经使用10多年了!陆续出现了端子损坏,看来老外也有不靠谱的时候啊!应该是选型问题,今年大修我们进行了更换。大家说这种插接式端子的最大使用电流是多少?

楼主:
左侧带螺钉的是新换的,右侧即将短路的是原装的!大家猜猜这个样子是多大功率负载造成的?

网友A:
有时功率不大,接触不良,经常打火也可能会烧坏

网友B:
长期过电流或者接触不良导致的发热才会引起烧毁

网友C:
十多年的设备才有些坏,质量就够好的了。弹簧时间长了弹性减小造成接触不良,进而打火。像是万可的端子。

网友D:
这种端子是最恶心的,常会出现接触不良。。

网友E:
这种端子的侧面一般都有相关的参数信息,你可以看看

网友F:
用过菲尼克斯的也是同种插接段子32A,事实证明小电流没什么问题,大电流很容易有接触不好发热问题。

网友G:
10年了,老化应该是主要原因。

楼主:
这种端子还真没碰到过接触不良现象,这个损坏端子负载是设备主油泵电机运行电流20A左右。所以我认为长期运行10A一下应该没问题!

网友H:
这个主要是接触不好导致的!
过电流的可能性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十多年的设备才有些坏,质量就够好的了。弹簧时间长了弹性减小造成接触不良,进而打火。像是万可的端子。
确实质量不错,个人感觉还是选型问题,这个小端子接11kw电机绝对是胡搞

楼主:
回复 网友F:
你这个看着尺寸还比我们这个大一点呢!

楼主:
回复 网友H:
这个小端子长期通过20A电流!应该算是过流了。

网友I:
买质量好的,这种用起来很方便。

网友J:
这种端子价格贵,控制线用还行,大电流的真心不建议用,以前陶瓷厂和人造石工厂的大电机的都换的差不多了

网友K:
插接端子我感觉做控制还行,要是电机我感觉有可能接不实。

网友L:
有时功率不大,接触不良,经常打火也可能会烧坏 SG飞艇https://1680380.com/view/sgAirship/pk10kai.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