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31):
就是电缆线的截面有可能进水的那种水洗,,,
会不会对电缆线的性能、寿命、使用等有影响????
有没有这方面的明确的资料????

网友A:
可能会造成电缆进水成为影响电缆安全运行的潜在隐患,最终可能导致电缆击穿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完全,,,烘干水分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完全,,,烘干水分呢?
那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C:
肯定会影响到电缆的绝缘性

网友D:
最好不要,进水后绝缘会降低的

网友E:
把二端密封好不就行了,外皮是不可能进水的

网友F:
为什么要水洗呢?容易产生氧化,如果要是为了洗绝缘外皮,可以封好两头,用湿的抹布擦洗啊,如果是芯线已经氧化,那这电缆就不要用了。

网友G:
就有没有影响来说肯定是有。
能不能这样做就是要看电压等级负载大小环境等多方面因素来确定!

网友H:
一头固定住,用湿抹布包紧电缆线往前拉,再用干的布来一遍就清理干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好不要,进水后绝缘会降低的
电缆线完全烘干,没有水分了~~~~~~

网友I:
质量好的,外皮没破损的随便你怎样洗都没压力的,难不成你正条电缆要泡水里一个月啊?

网友J:
看了好久,标题中的1.52、2.52、42,才理解到是1.5平方、2.5平方、4平方,开始以为是线芯数;
表示平方,有的是这样的:1.5^2、 2.5^2、 4^2 。

但仍没有理解水洗的含义。
不知是需要对电缆进行清洗,还是敷设环境中存在浸水的现象等。
完全烘干水分,不知如何做到;不知是指电缆内部,还是护套外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