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01):
由于西门子S7-200已经停产,对于中小型的西门子PLC来说,除了S7-200 SMART PLC,就剩S7-1200PLC了。而且这款PLC通常情况下被大多是人来使用,但是在使用过程中,很多人会遇到要通过远程监控这种方案来实现PLC的监控。

有这种方案的前提下,您可以考虑一下大连德嘉的远程监控模块,该模块是通过一对模块配合来使用的,现场PLC侧安装一个模块,上位机侧安装一个模块,只要是上位机侧有固定IP就可以实现远程远程监控,若上位机侧没有固定IP,可以使用另一种通过云服务器的方式,来实现远程连接,该方式类似上述方式,也是由两种模块配合来使用,只要PLC侧和上位机侧能够上网就可以实现远程监控。

下图为固定IP方式硬件连接示意图:

下图为与服务器方式远程连接示意图:

网友A:
通过网络以后是不是很容易招对手的网络攻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通过网络以后是不是很容易招对手的网络攻击?
正常网络还是安全的。

网友C:
这个需要配合软件使用吗 除了PLC软件

网友D:
花生壳也有相似的路由器可实现!
原理差不多!

网友E:
回复 网友B:
总感觉这种对外开放的网络不太安全

网友F:
介绍下模块型号呢,这有方便看看参数和采购

网友G:
这个一直可以的,只要连接上路由器就可以实现的

网友H:
需要用软件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H:
需要用软件吗?
软件  硬件结合的产品

楼主:
回复 网友H:
不需要软件,跟局域网连接PLC一样,比如wincc,组态王等连接PLC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I:
PLC连上路由器是实现不了的,没法找到PLC的公网IP地址,无法远程连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花生壳是通过动态域名绑定的形式,这个有3个问题,一个是花生壳本身很不稳定,经常断线,二是现在的宽带都是通过多层路由器之后才到达客户的,这种多层路由的网络花生壳无法穿透,(以前测试过内网版的,也不行,现在可以了?不知道效果怎么样,之前我们做过通过花生壳连接的产品,因为上述原因我们才出了现在这种产品),三是在wincc和组态王等组态软件建立TCP连接的时候都是通过IP地址链接的,无法填写域名,所以无法连接花生壳域名,无法实现远程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F:
云远程适配器及云RCD产品,具体的介绍可以到我们官网上看一下,针对西门子的S7-200,300,S7-1200,SMART 200,S7-1500等都有相应的产品!

楼主:
回复 网友C:
除了PLC的软件就不需要其他的软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