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01):
如果工厂要做生存管理系统、数据采集系统、MES系统等

往往就要在传统的工位上,进行数据采集。

当多工位进行数据采集存储查询时,数据库只有一个。

那怎么保证多工位存储查询时,这些操作不打架呢?还有实时性问题(查询和存储要足够迅速,不能影响工位节拍)

PS.跟一个IT开发大佬请教了下,他说了 几个名词:数据库的事务机制、服务端列队、内存缓存
20分悬赏,已用10分

楼主:
肿么没人理呢?  周一太忙了吧

网友A:
你的问题描述不清楚,和你另外一个帖子一样.
就是一个数据库,也不会打架.没有同时的事情.
至于实时,看你的要求了.强大的服务器应对一般的工控都没问题.当然专门做数据采集分析,那另说.

网友B:
服务端列队应该就是解决不打架的问题的,排着队一个一个的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描述不清楚,和你另外一个帖子一样.
就是一个数据库,也不会打架.没有同时的事情.
至于实时,看你的要求了.强大的服务器应对一般的工控都没问题.当然专门做数据采集分析,那另说.
不能算一样,因为之前说得只有存储的问题。  现在讲的是相对完整的系统。

这些问题有点跨领域,  那么咱们纯工控能处理这些问题吗?有没有什么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服务端列队应该就是解决不打架的问题的,排着队一个一个的来
这些问题有点跨领域,  那么咱们纯工控能处理这些问题吗?有没有什么方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服务端列队应该就是解决不打架的问题的,排着队一个一个的来
这些问题有点跨领域,  那么咱们纯工控能处理这些问题吗?有没有什么方案?

首先你看实际中能不能满足,如果不行的话可以做本地数据库,先存入本地数据库,然后服务器定时去拿取本地数据库。当然这只能满足存储,查询就不行了,因为查询是在服务器调数据的。不过一般来说查询没有必要那么高的实时性吧。

网友A:
工控和生产管理,肯定有区别.
但是也用不到什么数据库的深层机制.能应用就行了.打架的事情要到详细分析才知道会不会.
至于方案,至少你要把现状说清楚了才能有方案.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说,那我问你就是.
1.有多少工位?工艺描述,设备描述.PID.
2.每个工位有多少数据,都是什么类型?IOList.
3.工位有多少节拍,节拍和哪些数据有关?
4.节拍多快?数据采集要求多快?
5.生产管理,mes需要哪些数据?数据周期要求?
这些说好了,再给你方案架构.控制层,采集层,数据库,管理层,分开.

楼主:
工控和生产管理,肯定有区别.
但是也用不到什么数据库的深层机制.能应用就行了.打架的事情要到详细分析才知道会不会.
至于方案,至少你要把现状说清楚了才能有方案.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说,那我问你就是.
1.有多少工位?工艺描述,设备描述.PID.
答:共:20个工位, 4个零件检测工位,4个零件组件工位,12个产品安装流水线工位。
工艺描述:零件带有条码,然后检测,检测后把数据录入数据库。  在零件组件工位把零件安装成组件,然后组件有一个条码。这个条码能查到当前组件所有零件数据。产品安装工位是把组件组装成产品的流水线工位。
2.每个工位有多少数据,都是什么类型?IOList.
答:零件检测工位:常规的零件尺寸数据和判断数据。大概5个浮点数和2个字符串。
零件组件工位:零件的整合。
产品安装流水线工位 :把组件整合。
最终一个产品会有100个数据左右。
3.工位有多少节拍,节拍和哪些数据有关?

4.节拍多快?数据采集要求多快?
答:节拍为60s。
5.生产管理,mes需要哪些数据?数据周期要求?

这些说好了,再给你方案架构.控制层,采集层,数据库,管理层,分开。
有些问题我还回答不上来哈

总体效果应该是:
零件检测后,数据入库。 在安装时扫描零件条码能够马上通过HMI看到该零件是否检测过、检测后是否合格。

在零件组装成组件时,组件就有一个条码,扫描该条码,能查到所有零件的数据。

用组件组装产品后,扫描产品条码就能查到所有零件数据。

楼主:
不知是不是我们的设计有问题,跟市场脱节,还是市场目前还没有相关的产品?

网友C(2019-05-05):
回复 楼主:
这个自动化产线应该都这样,至少我做的产线都这样。
你这需要有IT做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自动化产线应该都这样,至少我做的产线都这样。
你这需要有IT做配合。
我也这么想,可是我们公司没有相关技术人员啊。  不知道操作难度大不大,不大的话 ,就自己自学搞搞。

网友D(2023-03-01):
有专门的的智能网关设备,附件中有详细案例:

网友E:
KEPServerEX 是行业先进的连接平台,用于向您的所有应用程序提供单一来源的工业自动化数据。该平台的设计使用户能够通过一个直观的用户界面来连接、管理、监视和控制不同的自动化设备和软件应用程序。KEPServerEX 利用 OPC(自动化产业的互操作性标准)和以 IT 为中心的通信协议(如 SNMP、ODBC 和 Web 服务),来为用户提供单一来源的工业数据。此平台是为满足客户对性能、可靠性和易用性的要求而开发和测试的。

网友F(2023-05-22):
引用 网友D:
有专门的的智能网关设备,附件中有详细案例:

支持ORACLE数据库吗?

网友D(2023-07-12):
回复 网友F:

支持ORACLE数据库的,附件中有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