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01):
有朋友发信让我讲述IGBT是怎样工作的,回复站内信我有些不熟,所以在这里再讲述一遍,希望对初学者有所帮助!因为我们都是一家人,我愿意解答。无论是年长的年少的,技术高和技术低的,我们都是一家人!这样,在为别人分享时,我们自己也在不断提高一种印像!
图中,我也该标的标上了,供朋友们参考。我也是一瓶不满半瓶摇的水平,望大家别见笑
图1是简化模仿电路,用强电元件代替加以说明。KT1、KT4、KT5,表示截止状态( 红线),KT2、KT3、KT6表示另一路的导通状态。也就是说:当KT1、KT4、KT5,这3 个开关常开时,KT2、KT3、KT6必须是常闭的,否则炸机!图一是模仿手动控制天关的。
图2 中我已经标上了功能状态:由三相380V输入至VD1-VD6整流出一个含有交流成分的直流电,经过R1这个电阻,给C1和C2这组串联电容充电!由于一个电解电容的耐压是不够的,(电解电容由于工艺的限制,只能做到500V)!所以,我们就要想办法让电容串联起来!串联起来的耐压,就已经达到1000V左右了。但是电解电容由于不能做的很精准!串在电路中会得到不平均的电流电压!就会很快的让其中的一个电解电容击穿!但是电阻可以做的很精准,我们在每个电解电容上各并联一个电阻,这样,2 个电解电容就得到了分配平均的电压电流了。同时,这2个并联的电阻也起到了泄放的功能,也就是当我们关闭变频器时,电解电容的内部积存的残余电压消耗掉!经过电解电容滤波后的就变成了纯净的直流电,约530V左右!然后经过C3进行高频滤波。因为电解电容是低频滤波,所以在这里要进行高频滤波!当充电电阻给电解电容充电至80%时,CPU发出个指令,将充电接触器闭合!短路掉充电电阻,使整机得到了全压供电!电解电容并在530V的作用是:用于降低交流脉动波纹系数,平滑直流输出的一种储能器件,同时还吸收电子电路工作中经由交流电源串入的干忧,使电子电路的工作性能更加稳定!
 充电电阻的作用是:由于电解电容容量较大,接入电源时,电容两端电压为零!因而在上电瞬间,滤波电容的充电电流很大!过大的电流会损坏整流桥!所以,串上一个功率效大的电阻为电解电容缓慢充电!
RA和LED是电源指示灯,RA是根据电解电容的电压将要放完时,到了安全电压时才使LED熄灭,我们方可动手修变频器!
 RB和VTB是一组制动电路,当直流母线超过标准的直流电压一定值时,CPU给一个指令,令VTR导通!由RA消耗掉母线上的多出来的电压!这是内部的制动电路,当变频器负荷较大并且频繁工作的场所,要外加制动单元!图2后面的六只管子就是逆变电路的主要电路了:受驱动电路送来的六路信号,让上臂和下臂的6只IGBT轮流导通,这是有序的,不能乱来!乱来就炸机了!当VT1、VT4、VT5 导通时,那VT2.VT3、VT6就截止。VT1、VT4、VT5截止时,VT2.VT3、VT6就导通!这样6 只管子轮流工作,就从UVW输出了频率可调,而电压可调的交流电压了。这个过程相当于汽车的化油器!如果汽油不被雾化,是打不着火的。反而会淹缸!我们这个电路,经过VT1至VT6的轮流导通,“打破了到来的530V直流电”(雾化了),然后就输出了一个规定的交流电压供我们使用!
 VD7至VD12是续流二极管,它的作用是保护这6 只场效就应管,不至于停机或波动产生的反电压,击穿这6只场效应管。这和并联在继电器电路道理是相同的。 本人文化有限,望大家指证指证!
本文来自中华工控网

楼主:
回复 网友A:
重新看看,你看那会我还在编辑,没写完呢

网友B:
先赞再顶.
楼主,LED是不是有问题啊?

楼主:
对不起,我正负极没放对
改过来了。

网友C:
值得点赞,学习一下

网友D:
感谢大师解答,但是还是不能理解.最好附带实物图讲解,还有上下桥是怎么控制的。两个igbt桥接是怎么实现的。谢谢!!!

楼主:
这应该看明白了吧?下三臂也就是VT2、VT4、VT6三只管子是的S极是共用的地,这是所谓的下桥!而上桥的VT1、VT3、VT5用的不是共用地!是互相隔离的悬孚地!也就是六路驱动信号到来时,使IGBT内的6只管子有规律的上下轮流导通! IGBT的G1、G2、G3用的不是和个地,而下桥臂的G4、G5、C6是一条共用的地。上桥臂的E1还直接和UVW相通的,电流检测回路就通过这内部的三条线形成通路!遇上过因为上桥臂的E1处断路面导致电流检测电路停止工作而保护!原因是E1与U的内部接触不良。
 整个工作原理通熟的讲就是:三相380V交流电经VD1-VD6整流,经C1、C2、C3滤波(C3是过滤尖峰电压的,消除电感负载通过IGBT产生的高频差模干忧!用来保护IGBT不至于受尖峰电压的影响而损坏)!C1、C22 个电解电容是变频器专用的交流无感电解电容!它的作用是储能、平波。由于一个电解的耐压不够,所以串联2个电触电容,使其提高电解电容的耐压!R1、R2是均压电阻,使2个电解的电压得到平均分配!RA和LED是指示灯。这个指示灯用来工作显示,当变频器断电时也要等这个灯熄灭才可以触及变频器元件进行维修!RB和VTB是制动单元,用来吸收一定的高出直流母线的多余电压。当电压升高到一定的规定值时,VTB导通!由RB消耗掉多余电压!逆变部份就是VDT7至VT12,当它们的G端得到来自驱动板过来的6路驱动信号,开始有序的轮流导通与截止。即:VT7、VT10、VT11导通时,VT8、VT9、VT12截止。而绝不是对称的上下臂同时导通!那样就会炸机了!在谋种异常情况下,导通顺序乱了,就会使导通顺序混乱造成炸机!经过上述的6 只管子轮流导通,就会在UVW这三条线上输出了一个交流的380V电压,供变频器使用!
 图中的R和接触器触点组成了预充电电路,因为直流电路中并有一个相当大的电解电容。充电电阻的作用是:变频器在上电时,电容上是没有电荷的,电压为0!又由于电容电压不能突变,所以上电瞬间,整流桥两端电压相当于短路!这样可能会造成2 种情况:一是容易损坏整流桥,二是容易影响正常工作的电网!或者跳闸!充电电阻主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问题!工作过种是:三相交流电经过整流,先通过电阻R,给电解电容平缓的充电!当充电至80%左右时,CPU就给出一个指令,使接触器吸合,把心经完成充电任务的电阻短路掉,让它休息了!这时整机才得到了全功率的电压供给整机!
 我为了您的回复,重新绘制了一个上述电路力求易懂。下图是变频器的交---直---交加以说明。
我也就这个水平了,如果不懂,请我们的论坛高手来解答。好在细心,重在实践,贵在分析!
 许多工作过程,都是由CPU来完成的,这里我就讲不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在看一下我新的编辑,祝你愉快。

网友D:
感谢大师的耐心解答,论坛有你们这样热心的人,才如此丰富。。。祝好人一生平安

楼主:
回复 网友D:
互相学习,为别人分享解答的同时,也丰富自己的经验。

网友E:
回复 楼主:
纠正错别字,制动单元 ,制动不是自动。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有劳你们您了。

网友F:
传统的变流技术电路原理介绍。这个很必要,知道变频器内部的基本结构和原理,有助于使用,维护,保养。

网友G:
大师详细讲解下IGBT的关断怎么驱动电机转起来  。uvw的电压变化图,电流流向

网友H:
主回路写的非常细了,谢谢楼主的分享!

楼主:
 源于血液R9ZG

这个,我就讲不了了,高手请进吧。表情。我也学习学习。
你提的这个问题,设计到了驱动电路,在CPU的统帅下,来自驱动电路的信号与一定频率的形势来开起IGBT内的场效应管轮流导通与截止。从而使直流母线进来的530V直流电经过上述过程,逆转变为电压和频率都能同步可调的交流电压,从UVW端输出供给电机使用!为什么叫变频器呢?因为我国的工频电压50HZ是固定的,无论什么可调设备调出的电压,只能是电压改变,频率总是50HZ.因而效率是很低的,也容易使电机损耗功率而力矩变小。而变频器输出的电压:当电压为220V时,频率是50HZ,但是当你调到110V时,频率就变成25HZ了。随着电压的改变,频率也是相应的线性的改变的!
   本文主要讨论的是主回路电路范围,其它由开关电源、驱动电路和CPU来统帅完成。太深的我就无能为力了。

网友I:
谢谢楼主的解答!变频主回路原理图还能看懂,但看到真实的IGBT的管脚就蒙了。这次楼主不仅上传了IGBT的图片,还介绍的各管脚的用途 。必须要给点赞

楼主:
回复 网友I:
我也是自学的,基础不牢,您能看明白我就开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