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01):
谁有适用施耐德人机触摸屏编程电缆HMI数据线XBTGT系列下载线XBTZG935

网友A:
直接找代理商,或买条兼容的;
另外有PROFACE的GP3000的下载线也可以试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尴尬了 也没有

网友B:
这个好像要买的,自己一般还真做不来。

网友C:
淘宝上就有的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淘宝看了,就是没人买不敢相信

网友B:
你要知道到官方渠道买的话面价都是1500+,即使给你打5折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自己选择吧。这不是那种常规的modbus或者网线类的连接线,所以私下真不好做的,我这没有实物也没法给你看。

网友E:
这种电缆国产的都可以应用了。不差钱的话就买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