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01):
对于没怎么修过伺服驱动器的,维修伺服驱动器该如何下手,期望大虾们指点些思路,方法  

网友A:
会修变频器吗

网友B:
这个不是简单几句就可以讲的清楚哦,如果你已经有变频器的板级的维修基础,再加上你有熟练的伺服驱动器的测试方案就会比较容易判断故障部位,一切靠的是经验的积累

网友C:
先找一台旧的拆开看看电路结构,从板级维修开始再到芯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修变频器吗
会修了,经验不是很丰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简单几句就可以讲的清楚哦,如果你已经有变频器的板级的维修基础,再加上你有熟练的伺服驱动器的测试方案就会比较容易判断故障部位,一切靠的是经验的积累
伺服驱动器测试方法一般有哪些呢  

网友D:
还是找专业人事比较好啊!

网友E:
呵呵;这个要比变频器麻烦的多,变频器你修了随便整台电机就可以测试;
而驱动器则需要对应的电机、编码器电缆等才能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