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01):
请问各位知不知道图片上这种仪表,或者推荐一款可以检测电柜内部温度的仪表,当检测温度超过一定值时可以有触点闭合或者断开,产生报警信号。
这种仪表就没有内置检测温度传感器的吗,一定要接外部传感器吗?检测柜内温度一般用什么传感器呢?
国外客户就拍了这个图片,也没有发具体型号,我问了奥托尼克斯也没有内置温度传感器检测的温度仪表。

网友A:
你这不带温度检测吗?我们的柜子通常都是两个,和你这个看着很像,内置传感器,一个用于报警,一个用于控制控制柜子的冷风扇。刚在淘宝搜了下“机柜风扇温控器开关”就出来了这种产品。

网友B:
最省钱的是直接买一个温控开关,根据你的要求买,样子和消毒柜里面的一样,不过动作温度选低一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啦!版主还是厉害,客户就拍了个照片,没有型号,你都知道!我去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种需要接温度检测的传感器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是按照客户的照片来吧,老外比较较真的

网友D:
国外一般都是会采用威图的,不过你这图片也不是威图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大版主,这个符号叫啥名字,有CAD库吗?我要咋画出来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大版主,这个符号叫啥名字,有CAD库吗?我要咋画出来啊
这个符号也见过是个英文字母t的,<t

网友E:
雷普有相应的部件,用于配电柜加热、温控系统

网友F:
真够讲究的,柜子里的温度,要测试和控制。我们的柜子,目前还没这些需求。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真够讲究的,柜子里的温度,要测试和控制。我们的柜子,目前还没这些需求。
有些地方,比如沿海国家,会比较潮湿,需要加热来控制湿度,有加热必然用到温控了
当然条件好的用空调

网友G:
我以前做水处理设备时用过,还有加热块

网友H:
这个不就是电柜里面控制风扇启停的温控器嘛
旋钮旋到设定值,温度达到后内部节点导通启动风扇运行!

网友F:
回复 网友E:
哦,这样呀。
环境状态,对控制系统确实有影响。我们的东西,都是在境内,最多是越南和台湾。所以环境状态需要调节控制的需求没。

网友E:
回复 网友F:
我们就有出口越南的机器,业主要求就是柜内有加热器的

网友F:
回复 网友E:
哦,或许我们的设备都是安装于实验室,环境状态比较清洁、安静、气象条件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