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01):
今天有一同事讨论,伺服驱动器不报警,触摸屏报警的原因。
我认为触摸屏报警,说明PLC发出了信号,就证明是有故障发生的。
而伺服驱动器不报警,说明伺服驱动器报警线有异常。
欢迎大家指正!

网友A:
要看触摸屏具体报警内容,控制触摸屏报警的是PLC具体哪个信号,PLC控制的不只是伺服,也有可能是伺服无关的信号。

网友B:
电气故障的多样性,变化性特点,没那么简单

网友C: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有干扰造成的误报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果然是高手。

楼主:
回复 网友D:
干扰造成的误报警 应该驱动器和触摸屏都有报警信号啊

网友A:
触摸屏有没有报警信号,是要看用户有没有在屏中做这功能。

网友C:
引用 楼主:
干扰造成的误报警 应该驱动器和触摸屏都有报警信号啊
如果驱动器有报警,那就不是干扰的问题了,
因为驱动器没有报警,我才怀疑是干扰,
另外一般的驱动器都有显示面板

网友E:
要看报警内容吧,

网友F:
查一下程序设计的报警程序。

网友G:
也可能是变量关键有问题

网友H:
看程序怎么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