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显示器

楼主(2019-04-01):
信捷OP320A文本显示器怎么设置页面隐藏

网友A:
如果你需要3号页面隐藏,不过所有的页面都不指向3号,比如说1#的上一页是0#,下一页是2#。
2#的下一页理应是3#,你可以利用文本的翻页功能,你有意识的将2#指向4#,反正,一句话,所有的页面都不指向3#。

那你自己怎么去调用3#?很简单,你在第一个页面上设置一个隐藏的功能键,并且将此设置密码才能调用。这个键就是调用3#页面的,即使用户无意中按下这个,也进不去。

以下的“5”键就是调用5#页面的,该键被设置为隐形且加密。

网友B:
设成加密的就可以,需要输入对应的密码才能切换到对应的页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