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丰测量仪表数据

楼主(2019-04-02):
这个想用STC的单片机连接读出数据通过RS485RTU输出到上位机。如图:

网友A:
通过串口把数据转发出去容易!就是没看懂这个是什么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串口把数据转发出去容易!就是没看懂这个是什么协议!
是啊。是不是直接读出来的d6-d11加上d5正负d12小数点d13单位。没有实物做串口监控看读出来的是什么样子的一串数据。这个是三丰仪表的SPC接口。

网友B:
这个是要用单片机转了.
单片机1个输出,2个输入.先向仪表发req低脉冲,然后检查ck低,读取data位,组装,再按码转数.
图中编码比较奇怪?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要用单片机转了.
单片机1个输出,2个输入.先向仪表发req低脉冲,然后检查ck低,读取data位,组装,再按码转数.
图中编码比较奇怪?有没有问题?
看不懂,不知怎么写代码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要用单片机转了.
单片机1个输出,2个输入.先向仪表发req低脉冲,然后检查ck低,读取data位,组装,再按码转数.
图中编码比较奇怪?有没有问题?
看不懂,不知怎么写代码
你用什么单片机?自己先编一下,有问题再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要用单片机转了.
单片机1个输出,2个输入.先向仪表发req低脉冲,然后检查ck低,读取data位,组装,再按码转数.
图中编码比较奇怪?有没有问题?
看不懂,不知怎么写代码
你用什么单片机?自己先编一下,有问题再问?
用STC15F2K60S2,不知怎么编,成纯伸手党了

网友C:
按照时序图编就行了,把CK脚接到外中断,中断设成下降沿触发
当需要接收数据的时候:
1、REQ输出低电平
2、等待外中断触发,逐位读取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照时序图编就行了,把CK脚接到外中断,中断设成下降沿触发
当需要接收数据的时候:
1、REQ输出低电平
2、等待外中断触发,逐位读取数据
能编个我学习下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照时序图编就行了,把CK脚接到外中断,中断设成下降沿触发
当需要接收数据的时候:
1、REQ输出低电平
2、等待外中断触发,逐位读取数据
能编个我学习下吗?谢谢!
楼主先自己编写试试,不行论坛再说!论坛高手很多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照时序图编就行了,把CK脚接到外中断,中断设成下降沿触发
当需要接收数据的时候:
1、REQ输出低电平
2、等待外中断触发,逐位读取数据
能编个我学习下吗?谢谢!

我写出来也没用,我又没有实物,程序没经过调试是不能用的
完全不懂就从头开始学

网友C:
你把硬件和说明书寄给我,我帮你写一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想用STC的单片机连接读出数据通过RS485RTU输出到上位机。如图: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想用STC的单片机连接读出数据通过RS485RTU输出到上位机。如图: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还没呢,我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想用STC的单片机连接读出数据通过RS485RTU输出到上位机。如图: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还没呢,我笨。
要不您把模块邮递过来,我给您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想用STC的单片机连接读出数据通过RS485RTU输出到上位机。如图: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还没呢,我笨。
要不您把模块邮递过来,我给您写!
先谢谢你!
我只有那说明书,没硬件,都不知仪表到底出来的数据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想用STC的单片机连接读出数据通过RS485RTU输出到上位机。如图: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还没呢,我笨。
要不您把模块邮递过来,我给您写!
先谢谢你!
我只有那说明书,没硬件,都不知仪表到底出来的数据是什么样子的。
没硬件不好测试啊!单片机我这里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单片机我这也有,不知这表怎么写代码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单片机我这也有,不知这表怎么写代码的!
关键是没有这个设备!不好测试

网友D:
N年前做过一个单片机采集3路百分表(千分表)的控制板;

楼主(2019-05-10):
回复 网友D:
来一段读出的例程呀。显示,485通讯等复杂的就不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N年前做过一个单片机采集3路百分表(千分表)的控制板;
这个表用单片机SPI编程吧?是不是就像单片读起外部存储器数据一样?不要片选?

网友D:
单线数据(data)读取;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线数据(data)读取;
不太明白!单总线数据读取?SPI?有这个仪表的例程吗?

网友D:
上示波器,看波写解释程序;

网友E(2019-08-24):
楼主,你的串口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的串口解决了吗
还没呢!
你要是做好了分享一下啊!

楼主(2020-03-27):
这个还没玩出来,好心人来段代码啊。谢谢了。

网友F(2020-05-23):
楼主,最近我做一个项目使用PLC读取三丰仪表的,目前通讯上了,大概说下硬件和软件的配置,给你提个思路。
PLC用的台达DVP32ES200T,含有三个通讯口,COM1时圆口8针的RS232口,COM2和COM3是RS585通讯口,以上接口都可用MODBUS通讯协议,也可以采用无协议通讯。

三丰仪表型号为:543-470B,SPC线缆型号905338,链接三丰专用RS232通讯器型号:IT-007R。

首先PLC到IT-007R通讯线缆制作(IT-007R需要有跟线单独供电,我之前试了1天没通讯上,就是因为没有给IT-007R供电!PLC圆口232针脚定义自行查找手册)DB9的RXD接圆口8针的TXD,DB9的TXD接圆口8针的RXD,DB9的GND接圆口8针的GND,DB9的4针脚接圆口8的1脚或2脚(1脚和2脚有5V电压,IT-007R使用手册写的是需要提供6V-16V的宽电压,本来想外接一个直流电源的,但是5V可以使他工作我就懒得接了)

IT-007R的通讯速率2400bps,台达PLC通讯指令采用RS指令,需要更改COM1口的通讯参数,每次轮训通讯间隔需0.3秒以上,如果通讯不上延长轮训通讯时间,因为IT-007R的速率仅2400bps(可以反推出数据串的通讯时长,这里不解释了)。
以上,本人QQ:280850653
另外三丰的国内客服上海,苏州的我都联系了,他们仅仅机械上的维修,电气不懂,估计只有日本人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最近我做一个项目使用PLC读取三丰仪表的,目前通讯上了,大概说下硬件和软件的配置,给你提个思路。
PLC用的台达DVP32ES200T,含有三个通讯口,COM1时圆口8针的RS232口,COM2和COM3是RS585通讯口,以上接口都可用MODBUS通讯协议,也可以采用无协议通讯。

三丰仪表型号为:543-470B,SPC线缆型号905338,链接三丰专用RS232通讯器型号:IT-007R。

首先PLC到IT-007R通讯线缆制作(IT-007R需要有跟线单独供电,我之前试了1天没通讯上,就是因为没有给IT-007R供电!PLC圆口232针脚定义自行查找手册)DB9的RXD接圆口8针的TXD,DB9的TXD接圆口8针的RXD,DB9的GND接圆口8针的GND,DB9的4针脚接圆口8的1脚或2脚(1脚和2脚有5V电压,IT-007R使用手册写的是需要提供6V-16V的宽电压,本来想外接一个直流电源的,但是5V可以使他工作我就懒得接了)

IT-007R的通讯速率2400bps,台达PLC通讯指令采用RS指令,需要更改COM1口的通讯参数,每次轮训通讯间隔需0.3秒以上,如果通讯不上延长轮训通讯时间,因为IT-007R的速率仅2400bps(可以反推出数据串的通讯时长,这里不解释了)。
以上,本人QQ:280850653
另外三丰的国内客服上海,苏州的我都联系了,他们仅仅机械上的维修,电气不懂,估计只有日本人明白了。
IT-007R这个东西贵啊!!
我发这个贴的意思是用单片机做一个代替IT-007R的小板,能读出实时数据就行了。

网友F:
回复 网友F:
更正一下,圆口DB8的4脚应该接DB9的2脚,就是RXD对RXD,圆口DB8的5脚应该接DB9的3脚,TXD对TXD

网友F:
回复 楼主:
IT-007R那根线1920元,确实是贵。。。。。快破我两个PLC了,单片机我也不会啊,哈哈,之前网上查和三丰仪表通讯,貌似没有成功的案例,有或许大佬们也没发,索性查到你的帖子,在这里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IT-007R那根线1920元,确实是贵。。。。。快破我两个PLC了,单片机我也不会啊,哈哈,之前网上查和三丰仪表通讯,貌似没有成功的案例,有或许大佬们也没发,索性查到你的帖子,在这里发一下
19 20楼的是成功案例啊!

楼主(2020-12-22):
一点进展都没得

网友G:
不知道这样理解是否正确
数据有D1-D13,每个D组成0000-1111,所以要准备数据bit 13*4=52

先发出REQ(低电平有效)

等待接收CK(低电平有效),用中断?还是硬件处理?
此时DATE 0/1记录在案,硬件处理是不是更直接?
........
依次接收/处理52次CK

然后,每4个bit组成一个数(0-F),生成

闪过前4个F,取中间5位,再定位小数点,确定单位mm/inch

这是个计米器?

看到这个数据图形,想到一个叫3S的仪表(同类很多),PLC用的显示仪表,CK是数据同步信号。

网友B:
发红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
删了吗?没内容??

楼主(2021-02-27):
引用 网友B:
发红包吧.
版主,红包发哪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知道这样理解是否正确
数据有D1-D13,每个D组成0000-1111,所以要准备数据bit 13*4=52

先发出REQ(低电平有效)

等待接收CK(低电平有效),用中断?还是硬件处理?
此时DATE 0/1记录在案,硬件处理是不是更直接?
........
依次接收/处理52次CK

然后,每4个bit组成一个数(0-F),生成

闪过前4个F,取中间5位,再定位小数点,确定单位mm/inch

这是个计米器?

看到这个数据图形,想到一个叫3S的仪表(同类很多),PLC用的显示仪表,CK是数据同步信号。
是三丰的数显百分表。

网友B:
还没解决啊?让关版给你编段程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没解决啊?让关版给你编段程序吧.
嗯。

楼主:
来段程序!

网友B:
好吧,愿意等,我哪天有空给你编一个吧.看你也这么长时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吧,愿意等,我哪天有空给你编一个吧.看你也这么长时间了.
感谢版主

楼主(2021-12-31):
这个还真没搞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