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米九车床改造进行中

楼主(2019-04-02):
一米九车床改造数控,进行中。接近尾声,电工老师在调试西门子直流调速器。

网友A:
用的什么数控系统?

网友B:
西门子直流调速器
是机床原有的直流电机,还是改装成直流电机的

网友C:
怎么感觉这像个旧柜子呢。

网友D:
楼主什么机床,是数控车床还是加工中心

网友E:
回复 网友F:
楼主标题说了,一米九车床。

网友G:
多上几张照片啊!

楼主:
原有的直流电机。更换了8078调速器。原来用的欧陆直流调速器。这次,配备了828数控。

网友H:
看图片柜子样子,原来这个机子应该也进口货吧,既然原来电机用欧陆驱动,干嘛换成西门子啊,不知道你的电机原来是否是有测速的,如果有测速换成西门子的修改测速端口就麻烦一点,欧陆驱动也不错啊,就是比西门子贵点

网友D:
回复 网友E:
坐标镗床、齿轮磨床、螺纹磨床、高精度滚齿机、高精度刻线机和其他高精度机床等;机床也有多种,我想具体了解一下

网友E:
回复 网友F:
楼主说的就是车床啊

网友I:
一米九是指加工件的最大直径还是长度?

网友J:
直流电机,这个感觉很复杂,工作中没有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