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02):
目前市场上充电模块最大的输出功率是多少?哪个厂家的模块做得好?是否有恒功率模块?求大佬们帮我解释一下

网友A:
国家电网出了个规定,电动汽车充电 招标的模块低于20kw的均流模块。

对恒功率和功率分配的要求如下:

网友B:
嗯,按标准去做。正确的选择。

充电功率不能大于20kW,这应该是针对单相电网的负载规范要求吧?充电,我想还是恒电流模式吧?

网友C:
回复 网友B:
不是单相模块,是三相的,在一定范围之内可以是恒流,要求中讲的400-500V和600-750V范围内恒功率,充电电压在充电过程时变化的

网友C:
现在比较好的电源模块厂家:华为、艾默生、英飞源、许继、奥特迅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单相模块,是三相的,在一定范围之内可以是恒流,要求中讲的400-500V和600-750V范围内恒功率,充电电压在充电过程时变化的

对,就是说达到了一定电压范围内,要有恒功率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比较好的电源模块厂家:华为、艾默生、英飞源、许继、奥特迅等

比如,您是怎么判断它的好不好的呢?

网友C:
我司是做充电设备的,华为奥特迅英飞源都用过,稳定性不错,还有中兴的,中兴散热一般,这几款使用稳定性和环境适应性上都还可以,另外市面上品牌众多,还有小厂产的,只是这几个品牌略出众一点儿。不过据我所知华为好像没有进行20KW和恒功率方面发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司是做充电设备的,华为奥特迅英飞源都用过,稳定性不错,还有中兴的,中兴散热一般,这几款使用稳定性和环境适应性上都还可以,另外市面上品牌众多,还有小厂产的,只是这几个品牌略出众一点儿。不过据我所知华为好像没有进行20KW和恒功率方面发展。

人家也有可能在默默研发呢,可能也会继续研发30KW这些的,因为现在国网标准是充电功率不能超过20KW

网友D:
+-2%对于电控很低精度了。管它恒什么都不难。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哦,是这样呀。

那充电时,需要检测实际被充电源的电压和电流乘积,使其保持与设定值一致?两个实际值,既要考虑电压的变化,还有考虑电流的变化?麻烦呀?

网友E(2019-10-24):
华为,麦格米特,英飞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