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02):
伦茨上电报pr1求教大神!

网友A:
复位重新设置可以吗?
这种故障不常见啊!

网友B:
伦茨的什么型号?如果是8200EV变频器的话多数是存储器坏了,那个早期产品用的是X25170,更换为95160就好了,把原来数据备份下,写入新的存储器,再把存在操作面板里的用户程序传送到变频器里保存一下,就OK了。

楼主:
是9322Es.上电后出厂设置,按保存后,tr1消失,但外部编码器故障报出,断电重启,tr1又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