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MM440驱动板的问题

楼主(2019-04-02):
以前听人说过不同功率的MM440驱动板是可以互换的,只要把这个ATMLH048芯片换掉就可以了,不知道这芯片是干嘛用的,不同功率的用的都是什么样的?更换驱动板的话买一个匹配的换上就可以了吗?

楼主:
我没有查到这个芯片的准确资料,但看到有的网友说是存储器,是不是里面还有程序什么的,不能直接更换啊?

网友A:
回复 楼主:
里面功率信息 如果你买一个板子过来 是可以互换的 ,也可以找个编程器把原来备份下来 刷进新买里面也可以

网友A:
一般问题都是可以维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看不同板子的这个芯片型号也是不同的,假如要换的话还需要同样型号的芯片再复制程序更换吗?

网友B:
那是ATMLH048-02C好吧!也就是24C02C。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后面也算呐!

网友C:
存储器,里面有功率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