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 v5.5帮助栏打不开怎么办?

楼主(2019-04-02):
step7 v5.5帮助栏打不开怎么办?win7 64位的,是不是要安装补丁什么的?求助

网友A:
您好,怎么个打不开?请附图说明一下。

网友B:
楼主截图上传,一般这种情况是没有安装好,造成帮助文件打不开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搞清楚了,是系统缺少打开文件的补丁

网友C:
系统缺少打开文件的补丁?也可能是安装包问题

网友D:
楼主截图上传,一般这种情况是没有安装好,造成帮助文件打不开 北京pk10
https://1680380.com/view/PK10/pk10kai.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主要是win7系统缺少打开.hlp的驱动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主要是win7系统缺少打开.hlp的驱动
我有次安装了这个驱动就可以正常使用帮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