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选型求助

楼主(2019-04-02):
情况说明:电机用于建筑垃圾再生制砖设备,震动这块由两个7.5KW2极电动机拖动一个偏心震动盘。目前遇到问题电机频繁烧毁;
动作顺序:料斗送进料时振动盘(2个7.5kw)电机立刻运行1S时间,上模具合到一定位置后再次启动大概5S时间停止,产品成型,成品推出后继续上次的重复动作。
电机启动方式:接触器直接启动。
结果:电机经常频繁烧毁。
原因分析:电机频繁启动估计是烧毁的主要原因,一个7.5kw电机启动电流在80A,软启动替代接触器后电流下降20A
疑惑:电机可以换成4极的吗?现场交流低速无法达到生产要求,
解决方向:更换更大的电机?频繁启动是烧毁的主要原因吗?个人更倾向于更换低速电机工作轮可以换大。
请各位高手点评一下,
解决方向该是往那边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情况说明:电机用于建筑垃圾再生制砖设备,震动这块由两个7.5KW2极电动机拖动一个偏心震动盘。目前遇到问题电机频繁烧毁;
动作顺序:料斗送进料时振动盘(2个7.5kw)电机立刻运行1S时间,上模具合到一定位置后再次启动大概5S时间停止,产品成型,成品推出后继续上次的重复动作。
电机启动方式:接触器直接启动。
结果:电机经常频繁烧毁。
原因分析:电机频繁启动估计是烧毁的主要原因,一个7.5kw电机启动电流在80A,软启动替代接触器后电流下降20A
疑惑:电机可以换成4极的吗?现场交流低速无法达到生产要求,
解决方向:更换更大的电机?频繁启动是烧毁的主要原因吗?个人更倾向于更换低速电机工作轮可以换大。
请各位高手点评一下,
解决方向该是往那边走。
能用离合器控制负载吗?还有频繁启动用变频器稍微好点……

网友B:
嗯,我的观点,电机不要频繁启动,空载启动以后就不要停了。用电机驱动振动盘可以通过电磁离合器结合,停止震动时,用电磁离合器脱开。这种频繁工作和断开的控制工艺,由电磁离合器来完成,电机始终在空载或带载中转换。

好处是,第一,电机始终在工频转速下,自冷却良好;第二,电机没有频繁的启动电流,仅仅是在带载和空载两种状态运行。提高了电机的使用寿命和可靠性。

网友C:
你可以发给相应的视频给大伙看看,这样讲很抽象哎,我们设备也有频繁启动的大转盘,是变频控制的电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嗯,我的观点,电机不要频繁启动,空载启动以后就不要停了。用电机驱动振动盘可以通过电磁离合器结合,停止震动时,用电磁离合器脱开。这种频繁工作和断开的控制工艺,由电磁离合器来完成,电机始终在空载或带载中转换。

好处是,第一,电机始终在工频转速下,自冷却良好;第二,电机没有频繁的启动电流,仅仅是在带载和空载两种状态运行。提高了电机的使用寿命和可靠性。

附议

网友E:
这样的情况最好是用电磁离合器

网友F:
觉得肯定是反复启动的问题吧,另外直接启动这样的设备启动电流较高,起码比空载高,震动大,同意楼上看法最好使用离合器,当然也应该将电动机容量调大(不知现场振动盘的情况如何)

网友G:
两极电动机同步转速3000转/分.转差为5%左右.2800转/分左右.
四极电动机同步转速1500转/分.转差为5%左右.1400转/分左右
六极电动机同步转速1000转/分.转差为5%左右.960转/分左右
八极电动机同步转速750转/分.转差为5%左右.720转/分左右
另外楼主的电机需要加上减速机,提高扭矩。
建议楼主选4或者6级电机

网友H:
1)楼主描述的这种状况电机选型可能有一部分原因?依照楼主所描述的该电机是否为S4或者S5工作制,S1工作制明显有问题,不妨上传下电机铭牌?
2)电机额定功率适当提高;
3)增加全工作周期内的强制机械通风;
4)如一楼K版建议,不妨采用变频控制+变频电机,设定好加减速斜坡时间。

网友I:
电机换断续工作制电机,加强制冷却风扇。

网友I:
回复 网友A:
给您提个建议,每次回复文章不要选择引用好不好?

网友J:
楼上的离合器控制负载是个方案!
你这启停太频繁了,换大电机也还是有这个问题出现。

网友K:
多大的电机都不能频繁启动。

楼主:
感谢各位高手点评!个人想换成11KW4极的怎样?高温应该是频繁启动造成的?是不是开放式冷却就能解决问题?至于选型工作方式是S1 还是S2真的没有遇见过

楼主:
视频怎么无法显示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I:
给您提个建议,每次回复文章不要选择引用好不好?
不点引用根本没有回复按钮,如何解决?

楼主:
压缩了一下大家辛苦一下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高手点评!个人想换成11KW4极的怎样?高温应该是频繁启动造成的?是不是开放式冷却就能解决问题?至于选型工作方式是S1 还是S2真的没有遇见过

我真不是高手,如果不考虑1/2楼的变频/离合方案可以试一试11KW/4极电机,毕竟对转速有要求又不配减速箱的话,极数还是要保证的,订货时不妨先咨询电机厂家,看看你说的要求对应的电机应该选哪种工作制,个人觉得S4/S5的,S1的是肯定不行的,全周期内的强制通风考虑下通过外部增加风机或者其他措施来实现,不要通过自带风扇实现。

楼主,一直都是这样工作的?如果连续24小时,48小时都是这种的话也玄乎。
+2

网友I:
回复 楼主:
这种工况就用离合器吧。

网友L:
看图中电机是用三角带传动,改个同卷扬机那种离合器就可以解决电机频繁起动

网友M:
我见过最早是用的液压振动马达。后来有些厂家改成振动电机了。就是容易烧电机。

网友N:
首先楼主这种图文并茂的描述精神值得大家很好的学习,这种情况遇见过几次,我先想想。

网友O:
楼主应该是做环保砖(现在基本是这么叫,就建筑垃圾的再利用),估计你的设备设计初衷是节约成本,震动电机应该是用变频器拖动的,分开不同时段不同的震动频率,震动电机正常使用过程还没出现过烧的问题,用4极电机相对多些

网友N:
很久以前在哈市万家一人大造理石厂有一台震动机组,四台5.5kw偏心专用电机,24小时工作,电机从来没烧过,用的是一台22kw变频群控,就是震动频率太高个别电机引线经常断开并报警,基本每周都会出现这种断线情况我把每组电机引线都做了螺旋型延长达到减震目的,虽然不好看,但是很好用,

楼主:
谢谢大家指点我买了2个11KW4极的马达外加丹弗斯变频器。请问大家原来2800转的马达换成1400转的工作轮该怎么换?

网友P:
实在不行,就更换一台开关磁阻电机,频繁起动、转向都没问题

楼主:
11KW两个找了一个20年前的软启动还是好好的冷却风机也没有用也没有温升!

网友H:
我想知道软启动的停止方式及时间如何设置的? 看你的工艺要求好像间隔时间很短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可以理解就是点动,PLC给他运行就运行,转多久PLC时间有设置。

网友H:
回复 网友L:
不存在还没启动完成就又接到停机命令的可能?我是担心你用软启动时间长了也吃不消,多大功率的软启动?平均多长时间经历一次启动过程?

楼主:
用了一天用热成像仪测软启动没有任何温升和环境温度一样!

网友Q:
回复 网友C:
他这个没有变频控制,直接就是接触器启动

网友R:
用离合比较好感觉

网友S:
电机频繁启动要加大接触器容量,7.5电机你用60a接触器

网友T:
别换电机,加个变频器把

网友U:
引用 网友K:
多大的电机都不能频繁启动。
冶金起重电机了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