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02):
请教各位大神,nettoplcsim能否支持S7-PLCSIM V14 SP1与第三方通讯? 仿真的PLC是S7-1200 1214CPU.就是选择PLCSIM的网络地址时候出错

网友A:
试一下呗...

楼主:
有哪位大神知道吗?求教了

网友A:
按说明是支持1200/1500的.300的以前用过.
我试了,不过用1500试的(因为1200总是仿真不好),也是有这个问题.
然后找了原作者的讨论,可能1500不好用.另外一帖说的是因为防火墙等安全问题引起的,人家弄好了,但也是300.另一还有帖子问的,还没人解决.https://sourceforge.net/p/nettoplcsim/discussion/912717/thread/ae7d1267/
PC/PG设置为PLCSIM.TCPIP.1?

网友A:
成功了.不要从博图启动仿真.单独启动plc si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