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02):
各位老师好:
有个问题需要请教老师,问题如下:
被检测工件在经过第一个传感器,plc接受到传感器反馈的信号后自动生成随机id,并将其储存位移,经过长距离传输后在第二个传感器检测到,清除生成的id,因为是流水线所以工件到达第二个传感器时已经过了很多个工件,所以清除的ID需要对应上(运行中无人为对工件干预),同时每个生成的id会进入计时(计时方式传输距离6m,速度8000mm/min),如果连续两个工件在这个时间里都没有在第二个传感器感应,那么plc报警点位输出。
以上请懂这段如何编写的老师帮忙写出来,在此表示感谢。plc是欧姆龙cp1h

网友A:
第一个传感器触发调用一个随机数程序,产生一个随机数,具体怎么写百度一下随机数的公式,然后先入先出的原则存储到数据区,第二个传感器让先入的数据先出就好了。

网友B:
首先用感应器1测量出每一个检测工件通过实际时间,以连续5个的平均值为基准,计算达到感应器2的时间(可以调整补偿传送带的打滑时间),实际感应器1与感应器2之间有几个工件就设置这个数为移位计数循环数。

网友C:
关键是第一个和第二个传感器能识别是这个工件吗?有识别码那就不用id啊.
至于产生随机ID,不必要采用随机数,不如用当前日期时间,如果时间能区分,就到此,如果不能区分,加个计数器附在日期时间后面,这样即好识别,又绝无重复.
然后就是准备一段(固定不固定数量)的寄存器,在第一个传感器保留时间.每1s计时,并检查到时间的.第二个传感器剔除.短的话可以移动表,长的话可以用链表.

网友D:
关键是第一个和第二个传感器能识别是这个工件吗?有识别码那就不用id啊.,赞同

网友E:
你在想想,这个问题是否合理
只是为了建立,清除id?id相同怎么办

网友F:
我有一个疑问,如果超过一次随机码一样,你怎么处理?

网友G:
这个传感器识别工件,你用什么识别?如果可以识别工件,那就没必要用所谓的随机ID数了,直接用识别码岂不美哉。
而且随机码重复怎么办,那不误报警了?

网友H:
看了两次都不知道什么意思

网友I:
这还是要看你的是啥子传感器    能检测到工件的一些啥子信息   如果传感器仅仅是个接近开关   整么做都达不到你想要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