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兰sb70问题

楼主(2019-04-02):
收到了一个sb70炸模块的,查看还坏了一个稳压管,更换后空载正常,带电机运行到30hz时报er.pl1,说明书写的是输入缺相,我的三相电源确定没问题,母线检测电压也正常。说明书还写到输出震荡,把f2-09震荡调节过无效。此时现入了僵局,有懂的大哥指导下

网友A:
也许整流桥有问题

网友B:
你怎么确定进线电源没有问题,是量的电压,还是侧的电流?主回路检测了吗?整流正常吗?输出正当,明显是直流母线 电压有降低的时候,只是你没有检测到。

楼主:
我用的维修室电源,确认没问题,母线电压启动时检测由510到540

网友C:
三相输入检测了?

楼主:
问题查明了,主回路储能电容坏了

网友B:
这就对了,这个故障是因为直流母线电压波动引起的,空载或轻载可能有大功率滤波储能电容尚能满足运行需要,由于储能电容坏了,当负载加重,其就不能满足变频器运行需要了,直流母线上的电压不能满足运行,所以变频器输出电压波动就是必然了,这和进线电源电压低或偏相 整流损坏 变频器输出不平衡应该是一回事,故障实质就是电源不稳定。应该从电源方面找原因,深层次原因,就是电源品质 特性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