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变频器每次停机都报警有大侠遇到过吗

楼主(2019-04-02):
(无正文)

网友A:
根据说明书提示,我怀疑是 楼主的外部惯性比较大,造成的,需要加制动电阻,来消耗多余能量

网友B:
设为惯性停机

网友C:
你带的什么负载呀?要是不需要刹车的话,可以设为自由停车看看。

网友D:
减速时间过短或者外部刹车电阻阻值太大,减速回升电压放不了

网友E:
减速时间设置的多少?如果工艺许可,先把减速时间设置的长点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