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0】非 彼【0】

楼主(2019-04-02):
 变频器输出端子,测量其电压【输出】是0V的情况下,有两种状态:一.变频器上电,但没有启动信号,这时变频器输出端子的输出电压是0V。二.变频器上电,有启动信号并且给定信号也是0,这时变频器输出端子的输出电压也是0V。虽然变频器上电后,没有启动信号与有启动信号,给定信号是0的情况下,输出都是0V。但此【0】非彼【0】.第一种情况叫无输出,第二种情况叫输出为0或者叫0输出即0信号输出。本质是有区别的,一个叫无信号,一个叫有信号。一个叫没有输出,一个叫有输出,只不过输出的是0信号,0信号也是有信号而不是无信号。比方说0速不是无速度。这样就区别于变频器上电后,给定信号大于0或小于0的情况下,并且有启动信号的条件下,变频器输出端子没有输出状态【故障情况下】。虽然大家习惯上,对以上情况都叫无输出,但情况是不一样的,即无输出非【0】输出。虽然有点绕,但饶又绕的道理。

网友A:
今天喝多了,平时不会说这话!兄弟你是来刷积分的么?我认为这个平台就是大家技术交流的,有问题提出问题,有案例分享案列!不要天天讲玄幻好不好!

网友B:
楼主按自己的思路就可以,与喝不喝酒没关系。
有时候,把一种状态(现象)细分或析分,会得到不一样的效果。

网友C:
   我觉得楼主讲得有道理,明白这个道理还可以分析故障。

网友D:
确实有本质差别,可能是好坏的差别!

网友E:
分析的很好,就是有点绕。

网友B:
或可列表描述,为另一种形式;
文字与表格同时。

网友F:
来整理个工控绕口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