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MT6070ie能不能穿透的?

楼主(2019-04-02):
威纶通MT6070ie能穿透吗?设置了一天没成功,到底哪有问题。是不是这个型号不能穿透?
PLC是FX3U,通讯线PLC端是圆头8蕊的,

网友A:
以前试了下不行,就没有试过

网友B:
远程下载程序还是用网关或者远程模块好一些。

网友C:
最好是打技术支持电话问一下

网友D:
可以的,我经常用MT8071IE进行穿透,一会给你整理一下

网友D:
这款没有穿透功能,如下图,比较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好,问下,你这软件是什么软件?还能识别是否有穿透功能的吗?

网友E:
我也试过,没成功。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问下,你这软件是什么软件?还能识别是否有穿透功能的吗?
就编程软件EBpro,参数设置里面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问下,你这软件是什么软件?还能识别是否有穿透功能的吗?
就编程软件EBpro,参数设置里面

为什么这几个版本软件内有穿透功能。

网友D:
回复 网友F:
这个只能去问威纶通了,5.07.02的也没有。

网友G:
是有好些型号的没有!
不知道这个刷固件是否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