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电磁辐射的金属接头,怎么固定电缆线??

楼主(2019-04-03):
有没有人了解,
这种防电磁辐射的金属接头是怎么使用?
里面有一个四爪的小卡片,
是要卡住电缆的绝缘外皮?
还是卡住电缆的屏蔽层??
跟屏蔽线电缆连接用的。

网友A:
感觉是卡电缆外壳,旋紧后自动破皮卡住屏蔽层

网友B:
这个卡子是和屏蔽层接触的!

网友C:
应该是卡住屏蔽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卡电缆外壳,旋紧后自动破皮卡住屏蔽层
这个卡是它是有弹性的,是不可能旋紧的时候压迫他线,卡进里了。

网友D:
环形紧固屏蔽层,电缆线的固定需要线卡子压接处理。我的做法。

网友E:
没有用过,感觉从楼上几位同仁的分析,可能是屏卡蔽层的

网友F:
卡屏蔽层

楼主:
这个金属接头真的有防电磁波的作用吗?

网友D:
金属接头,只要与金属柜体良好的接触,就有电磁屏蔽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金属接头,只要与金属柜体良好的接触,就有电磁屏蔽的效果。
它是安装在金属的柜体上,
但金属柜体的表面会有喷塑绝缘层。

网友G:
这叫填料函!

网友D:
回复 楼主:
哦,这不是问题,因为屏蔽的金属插头座,在安装柜体时,要打孔,要拧紧。所以应该是与柜体有良好接触的。如果没有,就需要特殊处理,要求金属的插头座与柜体外壳必须良好接触。否则,影响接触和屏蔽的效果。

网友H:
这是格兰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是格兰头吧
金属防磁葛兰接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