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03):
想做一个按扭,按下去执行一个命令,每秒钟自动按一次,怎么实现啊。

网友A:
这得用宏指令执行,可能切换型开关,按下后触发宏指令,。

网友B:
我一般在PLC里面写程序,宏指令不会

网友C:
如果配合PLC就很简单了,接通一个秒脉冲好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想做一个按扭,按下去执行一个命令,每秒钟自动按一次,怎么实现啊。

组态按钮动作,然后脚本页面中选择周期运行,在周期运行中添加你需要填写的脚本功能。

网友E:
4楼的会的真多,
我的话,会用PLC做。

楼主:
用PLC谁都会,现在就是想用上位机软件做,但是我用的AB的RSVIEW32没有这个功能,要自己开发,难啊。

网友F:
正好也想学,不会做

网友G:
加一个双延时继电器代替按扭,简单0.1秒至几秒可调

网友H:
引用 网友E:
4楼的会的真多,
我的话,会用PLC做。
从理论上说,用pc编程比plc方便、简单。

网友I:
要是只有这一个要求的话,可以考虑有时间继器,不过,不太精确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E:
4楼的会的真多,
我的话,会用PLC做。
从理论上说,用pc编程比plc方便、简单。
会者不难,再简单的方法,自己不会或者不熟悉,总是很难的。

网友K(2019-06-10):
4楼的方法适用于鼠标一直按着按钮,一秒执行一次,如果不用鼠标按着要写在应用程序动作里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