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03):
大家好,谁有小型密炼机(捏炼机)图纸啊,发一下,参考下,只需要主电路图纸即可。小弟我并不是要抄袭图纸,车间犹太密炼机坏了,没图纸,不好修,找个图纸参考而已。谢谢。邮箱280695744@qq.com

网友A:
不知道是啥,爱莫能助。你最好发几个图片上来或描述下问题点。。也许有大神能指点下?

网友B:
密炼机是橡胶行业用的那个练胶的

网友C:
我接触过混炼机的
感觉那个设备也没什么复杂的
就是腔体温度控制(加热和冷却循环)
还有就是电机运行驱动腔体内的转子进行混料!

网友D:
是双棍捏合密炼么,很简单的的,如果是没调速的就更简单了,其实就是个降压启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