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03):
通力KM997159 LOCAL。驱动板烧了一组模块,现在买了新的模块,想请教下, 目前这样的情况是正常的吗,或者怎么判断驱动板已经无故障了,担心又上模块给损坏了。

网友A:
一般情况下 只要模块短路 驱动电路大部分都会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驱动检查了,但不知道其它地方有没要注意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感觉没啥问题 为了保险期间 最好前面串个灯泡 上电运行  这样最起码不会烧坏其它

网友B(2021-03-23):
回复 楼主:
你好想问一下你是怎么测试的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