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03):
大部分工业生产中,通过仪表来了解生产过程的变化,并将生产过程控制在预定生产条件下,以确保生产的优质、高产和安全。但化工生产同时又具有易燃、易爆、高温、高压、有毒和腐蚀性强等特点,仪表要在这些特殊条件下长期可靠地工作,就必须设法解决仪表防护问题。

仪表防护原则
为使仪表在运行器件有足够的精度,不发生或少发生故障,获得满意的安全可靠性,一般考虑以下仪表防护原则:
1、仪表防护应有针对性
如针对仪表是否与腐蚀性介质接触、有无机械磨损、承受什么负负荷、安装在什么环境中、对仪表的外观要求等是否采取相应措施,不能一概而论。否则既增加了成本,又起不到应有的防腐作用。

2、绝对不被侵蚀的材料和防护层是不存在的
在考虑选用防护层材料和防护层时,应根据允许被侵蚀的程度来确定。在许多化工设备中,对金属的腐蚀每年不大于1mm就能符合要求,二对检测、控制仪表而言,如变送器膜盒、电磁流量计的电极、调节阀阀芯、防腐铂电阻的保护管均为有特殊要求的部件,尤其是孔板,其形状和尺寸直接关系到测量精度,腐蚀造成的形状和尺寸的变化,都将使检测精度降低,因此,仪表防护要求金属的耐腐蚀率每年不大于0.1mm。

3、解决仪表防护问题,应从选用防护材料,采取防护层工艺措施和改进仪表结构等三方面入手。这三方面相辅相成,不可偏废,更不能追求其中之一来到达仪表防护的目的。

4、不能忽视仪表标牌等零件的防护
仪表标牌上记录着该仪表的规格型号、使用范围等,对于仪表的安装、使用和维护人员来说,是不可缺少的指南。

5、尽量改善仪表安装位置
仪表如能安装在室内则避免安装在室外,能安装在阴凉干燥处,就不曝晒在日光下或安装在阴暗潮湿处等。

6、为保证仪表精度,应尽量不采用隔离器或其他隔离装置的方式保护仪表。必须采用隔离器或隔离装置时,应认真进行选型和确定隔离液,并正确选用隔离膜。

网友A:
第六条中的“隔离器或其他隔离装置”,这种隔离是电气隔离还是物理上的隔离?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物理隔离。不是指信号隔离器或安全栅之类的电气隔离

网友B:
文章的出处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