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03):
怎么用直流电加到驱动板上检测故障

网友A:
监测什么故障呢?加直流电,是加多少直流电?你的问题太笼统了。

网友B:
上图吧!欧美大陆系基本一个接入点搞定,日系一般有2个以上电需要接入电源!

楼主:
右下角主继电器不动作,直流母线接触器不吸合,面板无显示

网友B:
开关电源不工作,不显示!开关电源工作不正常,不显示!继电器吸合条件是主板检测相关条件满足后再送出吸合信号!那么打一个插头接入直流电源就行了!驱动要短接取消Vce检测,不然启动报过流!

网友C:
直流母线电压对不?一般是开关电源出问题较多。

网友D:
开关电源电压都正常吗?给cpu供电的5伏正常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直流母线电压正常,但是主接触器不动作

网友E(2019-05-20):
主要还是从开关电源入手,看面板为什么无显示?

网友F:
开关管散热片左边那个插头,下面写的字母“P”和“N”,这两根针接DC500V,“P”接正极,“N”接负极。顺着这个插头上的插线捋一下看看是不是接到了主回路的“P”和“N”,是的话,这样接应该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