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03):
这是在一个打磨机器人程序里面看到的。但是在示教器的“添加指令”中搜不到这条指令。运行轨迹类似这个图

网友A(2019-05-09):
今天刚学abb,会不会是一个自定义的函数

网友B:
应该是ABB powerpac里面的专用指令
之前遇到过类似的事情,只不过是焊接包里的专用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