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W15-1000断路器跳闸

楼主(2019-04-03):
公司电房里面的DW15-1000的断路器偶尔经常会无故跳闸,采用的是电磁式的,有时候下面一台电机接地,也会引起电房里面直接越级跳,反而下面的160A的塑料外壳的没跳!
偶尔会无故跳闸,但一送电又是好的,经常性的有这么几只,都已经把欠压线圈给插掉了!
请问有碰到这种问题的吗!

网友A:
失压线圈解除后,情况如何(与之前相比)?

网友B:
过流保护可能有问题?最好是送厂家维修

网友C:
接地了跳闸很正常!
看看参数设置吧!
正泰的?

网友D:
不要大意最好查一下,感觉失压应该不是

网友E:
有可能是机构有问题了。

网友F:
以前我们也遇到隔级跳闸,严重时跳变压器。当时结论是选型大的时候有问题

楼主:
暂时还不知道什么问题呢,听工人说好多年了一直都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