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75 报错代码950

楼主(2019-04-03):
QD75在进行定位启动测试时,产生报错950、953,即详细参数2中加减速时间1,设置超过范围,但设置值只有250,改该如何处理。

楼主:
各位大神,帮帮忙,拜托!拜托!拜托!

网友A:
除了参数设置外,程序中有没有指令对这个缓冲区进行写操作?

楼主:
未进行程序编写,仅用定位测试功能,进行测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复。未进行程序编写,仅用定位测试功能,进行测试。

网友B:
也许设好了根本就没写进去,,或再改小点试试。。

网友A:
如果是用软件进行定位测试,软件操作界面中也有一些数据设置的,是怎么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