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03):
就一个两根线的小灯 然后PLC给出一个输出信号控制继电器来控制灯的亮 怎么接线呢

网友A:
什么plc什么do

网友B:
接6和4,建议楼主

网友C:
可以先画原理图;
了解PLC的端子,注意电源连接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已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 已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 已解决

网友E:
如果你的是继电器输出的,负载不大的话,图片中的中间继电器都可以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