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03):
西门子G120变频器报F7800故障,是什么故障,怎么维修,请指教

网友A:
http://m.gkong.com/bbs/451748.ashx?page=1
论坛上有,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B:
一年以前的帖子?F7800,这个故障如果不是dive cliq电缆有问题,那就是装置的驱动问题了。很讨厌的故障。坏硬件就需要产生费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