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03):
最近在学习,我是新手,希望得到大家的提点
3U和台达vdm-s变频器的rtu通讯
我需要读取变频器的电压。

但发出启动发信,没有接受到数据啊,是不是程序有错 大家帮看一下

楼主:
程序中,为什么D20~D27没有接受到数据?

网友A:
手册往下翻,有个读取电流的实例,看了没有呀, 按照那个格式写,传送到D存储器里

网友B:
RS指令不好用上升沿触发吧!

网友B:
还有读一个保持寄存器,那么接收字节数为7个即可!Modbus RTU报文要搞清楚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看过,手册上是读取频率的例子,但我试了也不行啊,我程序不知道哪里有问题,我控制正转启停都可以,就是读取不行

网友C:
第一,RS不要用沿触发。第二,检查校验码是否正确,第三,通信错误变频器会反馈一个错误代码,你可以看看是什么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C:
Rs我试过直接用m8000一直接通,校验码是一直用串口软件生成的,,按下启动变频没有报警,就是我监视程序里是没有接受的数据都是0

网友D:
我建议可以看一下通讯分享实例方案,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652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