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04):
我有一根西门子USB-PPI电缆,如图。

昨天公司买了一台艾丽普的柱塞泵,上面自带了一个数字控制器,能够通过485通讯。询问厂家技术人员,说是支持MODBUS通讯,格式8,O,2,9600。但是不是标准RTU,是个厂家自己编的协议。所以想用通讯助手连一下试试。

手头只有一根台达USB-232的通讯线。唯一和485沾边的就是这根PPI电缆。度娘上有的说能用,需要驱动。各种找,装了没反应。某宝查电缆的订货号,说是免驱动直插就能用。查电脑的设备管理器,无法发现新的未驱动端口。下载了驱动人生,也检查不出来。插拔PPI电缆的时候电脑有能够识别的提示音,就像插拔U盘时的提示音一样。插上的瞬间,电缆上的指示灯会亮三个绿色,持续2秒左右全都熄灭,然后就没反应了。手头这回没有西门子的CPU,也不知道线有没有问题(应该是没问题的)。

求助各位,有没有用过PPI电缆走串口通讯的?介绍下经验,或者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给解释下?

附图:艾丽普的数字操作器

网友A:
还是找个232 485转接器试试了。

网友B:
据可靠的前辈说,西门子USB-PPI电缆能当做普通485通讯电缆使用,太能用了;

另有意见是,好浪费。再有意见是,只能连西门子软件。

以上,希望能帮到您

楼主:
准备去某宝买个232-485的转换器,20块钱。连不上,看不到,头疼。所以说不喜欢国产的东西,统统不按套路来,还标榜着自己符合标准,买来就不是那么回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据可靠的前辈说,西门子USB-PPI电缆能当做普通485通讯电缆使用,太能用了;

另有意见是,好浪费。再有意见是,只能连西门子软件。

以上,希望能帮到您
你转了好大一个弯,结果就三个字:不能用,五个字:楼主不能用!

网友D:
买RS232/RS485通讯转换器;

网友E:
usb-ppi电缆需要驱动,不如直接买个usb/485没多少钱还省事。

网友F:
看到楼主这个帖子,马上测试:
1.使用USB/232/485两个转换器配合连接PLC与“串口调试助手V2.2”,PLC发送数据,PC端串口调试助手可以接收。
2.相同条件下,换成深圳亿维公司USB-PPI(此电缆免驱动,连接西门子S7200PLC选择USB端口,编程软件与PLC正常连接没问题)电缆连接PLC与“串口调试助手V2.2”,PLC发送数据,PC端串口调试助手不能接收。

由此带出了2个问题:
1.我使用的串口调试助手V2.2,打开界面后串口选择项里面只有COM口,而此电缆(亿维公司USB-PPI)免驱动,USB端口没有模拟出来的对应COM口。
2.我这个串口调试助手已经在XP系统下使用了10来年了,平时只是使用USB/232/485转换简单测试一下串口收发数据。不知道大家在WIN10系统下平时喜欢使用那些串口调试软件。

楼主:
同楼上,用串口调试软件只能找到COM口,免驱动的PPI电缆扫描不到

网友G:
不能用,如果PLC是正版的就不能用,某宝套的山货是可以用485下载或者监视的,但是要注意一点,PLC的串口的5针要接上GND,并且和你的电脑USB共地才可以用,否则下不进去程序的。
我有个问题要问一下,图片后边的PLC是台达ES/EX系列的吧,我记得好像他们是有485口的,为什么不用PLC直接去读这个破表呢,这样的话你就不需要485模块了,只需要两根线就可以了呀,而且台达的RS指令专治各种自己编写的协议,你这么折腾真替你累得慌。

楼主:
回复 网友G:
最终成品是需要PLC与这个表通讯的,但问题就在这里。
这个表的通讯协议不是标准的,客服提供了一个TXT文档的说明。我根本就没法判断。
我写了一个RS自由协议的程序,下载进PLC里面与这块表通讯没有返回值。因为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所以才想用串口助手监视一下。然后发现没有通讯电缆。
附:表的通讯协议。

网友H:
引用 楼主:
准备去某宝买个232-485的转换器,20块钱。连不上,看不到,头疼。所以说不喜欢国产的东西,统统不按套路来,还标榜着自己符合标准,买来就不是那么回事!
要用就直接用USB转RS485,不太建议转来转去的!中间环节越多越不好!

网友I:
直接买一个根多好啊!

网友J:
USB转RS485,要不了十块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