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04):
Rexroth伺服驱动器报代码F281故障,该伺服驱动器还有维修的价值么?

网友A:
F281 Mains fault
Cause:
The power supply voltage was not present during operation for at least 3
power periods. As a result, the drive controller was brought to a standstill
according to the set error response.
Remedy:
Check the power supply connection according to the project planning
specifications
很可能是电源问题。

网友B(2019-08-13):
力士乐的任何设备都有维修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