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调试软件控制台达VFD-L正转运行

楼主(2019-04-04):
最近想用串口调试助手来控制台达变频器的启停,正反转。遇到一点问题,请大神帮忙解决一下
变频器设置的8,E,1 波特率9600
代码发出去变频器没有反应?

网友A:
按照变频器那个报文案例发出去,就可以试试,变频器手册有一个读取和控制的首例报文,你看了没有,检验码没有填写上去

楼主:
我已经选勾了CRC,还有是不是线接的有问题?

网友B:
变频器有个参数叫做译码方式你了解一下,不是你发对了他就收对了。
还有通讯站号,数据格式,乱八七糟的一大堆都不能有错
台达变频器默认数据格式是115200 ASCII 7 E 1 这个得改
译码方式是不需要改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已经选勾了CRC,还有是不是线接的有问题?
最起码你的CRC校验是不对的:
01 06 20 00 00 12 02 07

楼主: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按照您的01 06 20 00 00 12 02 07 就可以了,CRC校验02 07这个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按照您的01 06 20 00 00 12 02 07 就可以了,CRC校验02 07这个怎么算出来的?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23580
这里下载测试工具和CRC校验子程序

网友D: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按照您的01 06 20 00 00 12 02 07 就可以了,CRC校验02 07这个怎么算出来的?
zs/;
如果暂时搞不明白CRC的计算方法,先到网上下载一个CRC计算工具用吧,如图: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的,谢谢!我这就去下载。

楼主:
回复 网友C: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客气!有问题常来论坛啊!

网友E:
一直不明白串口调试软件怎么和设备连接,有什么接头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USB转485的通讯线

网友E:
回复 楼主:
好的,改天我也拿来玩玩

网友F:
回复 网友E:
买一个232-485转换头也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买一个232-485转换头也可以
还是直接USB转RS485的好!中间环节越多越不好啊!

网友F:
回复 网友C:
232转485比USB转485中间环节多玛?
232转485也就是台式机上使用,笔记本上只能用USB转485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232转485比USB转485中间环节多玛?
232转485也就是台式机上使用,笔记本上只能用USB转485了

网友G(2021-02-06):
回复 网友C:
请教一下,我这样子的行不行,之前我也调试变频器不行啊

网友G:
回复 楼主:
指导一下亲

网友G:
到底是哪里不对啊???发送ASCII,HEX都试过了不行

网友G:
回复 网友G:
接线有没问题?usb转232转rj112根线

网友G:
回复 网友G:
变频器也设置了,还是不行,通讯数据改了几种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已经选勾了CRC,还有是不是线接的有问题?
最起码你的CRC校验是不对的:
01 06 20 00 00 12 02 07
请指点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已经选勾了CRC,还有是不是线接的有问题?
最起码你的CRC校验是不对的:
01 06 20 00 00 12 02 07
请指点一下
换个调试软件行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G:
请教一下,我这样子的行不行,之前我也调试变频器不行啊
直接用USB转RS485接变频器不香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G:
请教一下,我这样子的行不行,之前我也调试变频器不行啊
直接用USB转RS485接变频器不香吗?
买了线回来也不行啊,刚刚调了4852根线,写进去正转了,断电重新送电变频器还是正转灯亮,停止灯也亮,run不亮是怎么回事?

网友G:
给我一下正反停止这3个数据可以吗?

网友H:
台达官网不是有专用串口调试软件么。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G:
请教一下,我这样子的行不行,之前我也调试变频器不行啊
直接用USB转RS485接变频器不香吗?
买了线回来也不行啊,刚刚调了4852根线,写进去正转了,断电重新送电变频器还是正转灯亮,停止灯也亮,run不亮是怎么回事?
没给速度信号吧

网友G:
回复 网友H:
电脑安装运行不了

网友G:
回复 网友I:
问题已经解决了,485两根线兑换就行了

网友J(2023-08-24):
确实要有校验码,才能通讯成功

网友K(2023-10-15):
回复 楼主:
请问你是怎么弄好的,现在我也遇到同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