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04):
想请教下老师们,大家讨论下。变频器使用发电机供电功率选型需要怎么配比,EMC干扰问题需要注意哪些?
现场发电机功率300KW,变频器160KW,电机90KW。空载转没问题,带载的话就会拉低电压。

网友A:
用哪个品牌的变频器?

网友B:
不管咋说,300kW的发电机电源,带160kW的负载,把电压拉低了?这应该是发电机的问题。带载能力太差了。可以测一下在带载状态,发电机输出电压被拽低时,变频器的进线电流是多少?算一下此时电功率,和有功功率,看看发电机的指标如何?另外有条件的话也可以测一下,发电机输出侧的谐波指标。

变频器的进线处一定要加装进线电抗器。

网友C:
确定你的发电机没有虚标么,如果没有虚标,应该可以带动90个千瓦啊

网友B:
其实发电机的输出能力主要标示是有功功率的指标,对于无功可能不会有明确的标识。所以,侧一线发电机输出电量指标,视在功率,无功什么的,看看负载这边是否有事。先排除使用问题,再去判定发电机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这么细致的答复,基本都在问题点上了。后来在客户那里试机,把发电机甩开了,找了个交流电源直接上变频器测试带载使用没问题,然后用发电机直接接电机测试也能带动起来,后来就考虑到变频器干扰的情况,发电机上有个控制板,就把这个控制板做了隔离处理。问题解决了。前端没有加电抗器的。

网友B:
问题解决就好。关键是找到问题的原因,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大拇指赞!

网友D(2020-11-08):
你好 控制板做了隔离处理,问题解决了。加的什么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