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正变频器上电ERR16

楼主(2019-04-04):
请教论坛里有没有了解天正变频器的,上电报ERR16,运行时间到的意思,是不是出厂设置了时间,有办法解决吗,谢谢

网友A:
应该是电流检测错误。重点检查电流检测电路和直流辅助电源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复,可是他的故障不是电流检测故障啊,我要怎么理解这个代码的意思

网友A:
你这变频器面板上报的是ER16,并不是你查的历史故障记录里的那个16,你查一下这个表:电流检测故障。
你查的那个不是故障信息表。

网友A:
http://www.hnzkwx.com/news/2/3190.html
天正故障代码应该是一样的,这才是故障代码表,你查的那个是历史记录的功能表。

网友B:
天正的产品怎么样呢?

网友C:
测量一下电流互感器输出对gnd,待机应为0v,如有电压就是互感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