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Jll变频器过热

楼主(2019-04-04):
各位老师汇川MD320变频器报R14是过热报警,我想知道检测温度是用什么元件,在哪呀或者是在模块里吗,谁能解惑呀

网友A:
 这个问题:首先你看看是工作一会才报,还上电就报!如果是有规律的工作一会儿报过热故障,那就查查是不是轴流风机有坏的、散热片是不是被尘堵严?变频器上面有没有书报等杂物、变频器箱设计是否散热不良等。如果上电就报警,那就考虑固定在变频器的散热片处有个热敏电阻探头,有没有损坏?最后就是IGBT内部了。如果是IGBT内部,只能换掉IGBT了。先从外围下手检查。

网友B:
说明书写的很清楚呀

网友C:
呵呵,用320也不算少了,但从来没遇到过报这个的,曾经试过好几个风扇坏掉,但没报警,一直也正常工作,估计可能是检测元件问题吧

网友D:
你看看变频器的风扇正常运转没。

楼主:
风扇很正常,变频器工作一会就停我把速度降低也没用

网友E:
汇川变频器遇到过风扇脱胶掉扇叶的,用一段时间就报模块过热。

楼主:
风扇没问题,开机转的可欢了风也不小,通过查看监控参数显示模块温度到了78度就是不知哪个件是测温的热敏电阻一类的元件

网友A:
回复 楼主:
如果是工作一会就停,很好查的!首先:
一、检查风扇,有没有停转,或者速度变慢。
二、用吹风机吹变频器的散热片,把里面的尘土吹净。以及变频器内电路也吹一下。
三、变频器上面不能放有杂物,使散热不畅!变频器箱出风口同样不能放杂物。
四、配电箱散热不好,改造!不关箱门实验看看。一些配电箱设计的不合理,比如出风孔位置低等。到了夏季就报警了。
这种故障与检测元件无关,如果检测元件坏了上电就会报警。

楼主:
应该和外部环境无关风扇也无关,我今天看了下变频器放了一天了调出模块温度参数竟然显示55度,肯定是测温电路坏掉了,就是不知在哪里有测温的元件,模块里还是外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