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泰变频器ytb-s2a-0.4kw说明书

楼主(2019-04-04):
那位有亚泰变频器ytb-s2a-0.4kw说明书,我在网上找ytb系列的说明书参数都是D000,可这台都是字母表示(像图片上的显示),应该怎么调参数啊!请哪位大神指教一下!

网友A:
这个牌子度娘好像没有啊,如果不是用通讯控制的,直接换了吧,这小的机子,不贵的

网友B:
资料奉上,楼主自行参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资料奉上,楼主自行参考吧!
谢谢你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