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水电缆接头处理

楼主(2019-04-04):
图中这条电缆是要经常泡在水里的,问了一下专业公司,做法是先包至少3层防水胶布,再套热缩管,最外层再套PVC管管中灌满玻璃胶,不知这样可不可靠,各位有没有处理过这种情况的,请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A:
以前有处理过类似问题,深潜泵接头处理,处理氧化层,包防水胶布再包电胶布,然后热缩管。

网友B:
感觉没有问题了,这样保护

网友C:
这样做可以了。防水胶布就是过去的高压胶布吧。

网友D:
其实PVC管加玻璃胶没多少用处
使用中有外力作用都会导致密封胶产生裂缝导致进水
不过内部的防水胶布绝缘胶布和热缩管处理好了也能满足使用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PVC管加玻璃胶没多少用处
使用中有外力作用都会导致密封胶产生裂缝导致进水
不过内部的防水胶布绝缘胶布和热缩管处理好了也能满足使用要求!
说的有一定的道理,谢谢!

网友E:
先包一两层电工绝缘胶布,再用防水胶带包两至三层,最后再包两至三层电工绝缘胶布就可以了。
关键在于包防水胶带的工艺手法上,一定要拉长防水胶带用力缠绕,胶带与胶带交界处不小于1/2。
这是我们过去处理潜水泵延长电缆接头的工艺手法。
接头防水质量好坏除了工艺手法的处理外,还与选用的防水胶带质量有关。

网友F:
外层套一次热缩管啊,你保险起见再穿个难燃PVC管做保护也是好的,但看你的两头封口的玻璃胶是透明的,估计是酸性胶,建议你换成中性胶,一般最彻底是尽量避开接头泡水,可以的或可以考虑其他接头位置

网友G:
不能把水抽干吗?
你看看洗衣机的电路板,整个板灌封,照样进水烧坏

网友H:
原来我们在井下使用高压胶带包,接头三相错开,外面用PVC绝缘带(不带胶的,用火烤一下捏住)再做一遍防护,这一层起不到防水作用。在井下没办法,如果是水沟,我们一般是把电缆接头部分放到上面,不见水。

网友I:
防水胶带就是那种自黏胶带,缠完缠绝缘,再热风

网友J:
受力的话,玻璃胶的情况不知怎么样。

网友K:
大家说的防水胶带就是高压自粘带么

网友K:
记得还有一种pvc防水胶带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能把水抽干吗?

你看看洗衣机的电路板,整个板灌封,照样进水烧坏

这个水是没办法处理的了,看看把沟加高怎样了,领导说节后找土方工程的看看

网友L:
我们这都用高压自粘胶带,防水胶带的叫法不正规吧?

网友M:
你与水暖联系一下,他们有办法
暖气管滋水够厉害吧,一粘一裹OK
还一种,是2个像胶泥的东西,1:1混合,包裹在“伤口”2天后,你像弄下来,上凿子。
我觉得用这东西,包裹PCV两端,应该不错。

网友N:
防水胶带暗黄色的,伸缩性非常好,缠好后密封性能较强;之后再包覆绝缘胶带;最后热缩管密封!另外注意电缆的固定!

网友O:
用3m的冷缩套管处理应该可以,我们厂内的高压线也是从中间做的接头就是专门3m的冷缩管处理的,也有水,没问题

网友P:
这样做如果位置深.水压大.时间长,可能要出现渗漏

楼主:
引用 网友O:
用3m的冷缩套管处理应该可以,我们厂内的高压线也是从中间做的接头就是专门3m的冷缩管处理的,也有水,没问题

感觉冷缩与热缩差不多,只是热缩要用火烤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TUyNDAwMDA4MA==.html?from=s1.8-1-1.2

网友Q:
接头处在怎么处理感觉都有隐患,为何不做架空处理!

网友R:
电压多高?

楼主:
引用 网友Q:
接头处在怎么处理感觉都有隐患,为何不做架空处理!

位置不允许

楼主:
引用 网友R:
电压多高?
380

网友S:
之前碰到过类似问题,威乐的泵,专门找厂家要的连接方案,供楼主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S:
之前碰到过类似问题,威乐的泵,专门找厂家要的连接方案,供楼主参考

非常感谢

网友T:
热缩管要用船用带胶热缩管,加厚的那种,防水耐腐蚀

网友U:
用防水胶带绕包接线头,关键是胶带与线绝缘层接触处要处理好,接触长度大于3厘米,先把绝缘层用砂纸打毛再绕上胶带。

网友V:
6楼方法也可以,但是最好还是热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