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04):
各位大佬好,我是一个现场调试人员,对于编程还不了解,现有个设备,需要添加一个简单功能,一个温度达到200度后,经过15秒延时触发一个报警和一个数字量输出,温度小于一个设定值后,报警消除,切断数字输出。

楼主:
首先我自己编了截图上的一段,N7[40]是要监控温度,N7[141]是取消报警设定值,
我现在比较疑问,PLC里触发报警和HMI的报警信息怎么对应上的, HMI的报警设置里 报警信息对应的都是N11[10]L6,触发值不一样, 我根据所知道的一个报警发现 B3[14].11对应了报警 N11[10]L6的76,这两个是怎么关联起来的呢,我翻遍了屏幕程序也没找到,另外我根据现有的报警地址数了一下 B3[16].0 对应我新加的第97个,这个正确么,直接写进程序如果温度超过200会触发HMI的报警么?  设备不在手里又没法测试,多谢各位大佬指点。

网友A:
plc cpu型号,hmi型号,至少发一段原来的程序来,全部更好.

网友B:
触摸屏软件FT里的local messages里看看,我们的报警写里面,有好多条信息,不同报警触发不同的报警信息

网友C:
罗克韦尔的PLC?

改过几次,习惯日系 这个不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