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ker591P上的这个是电阻吗

楼主(2019-04-04):
维修一台派克直流驱动器,这个东西是电阻吗,阻值是多大呀?我用万用表测了一下,79欧姆,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A:
电阻的数值看色环,在线测量是不准的,你电阻都裂开了,估计也是烧断了,后面的线路还存在有短路的问题,不能换一个电阻就了事

网友B:
看和它挨着的元件好像也坏掉了,还是拆下了测量一下再说。

楼主:
在另一机器测了一下,680欧,这种电阻是什么材料做的,有点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