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学Q173DCPU

楼主(2019-04-04):
想找个师傅带带我学Q173DCPU运动控制

刚接触 一头雾水

网友A:
我只能说这么多

网友B:
三菱的运动CPU,算是三菱PLC中高档的应用了,这要和普通CPU一起使用,这常用的有四本手册:硬件篇、SFC编程篇、实模式、虚模式。

网友C:
楼主具体点,哪里不明白,有什么具体问题。如果哪里都不知道,建议去三菱官网下载资料自己先学习一下

网友D:
估计很多大佬在这行干了十年也没机会接触到这个。刚学会的,或刚进入一家企业,老板也不可能把这么大的项目交给你做。。

网友E:
没怎么学过PLC直接上这个估计很难的;

网友F:
这个可是双CPU,一个运动控制CPU和一个Q03还是Q06。也算是三菱中的中高端应用了。加油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这个可是双CPU,一个运动控制CPU和一个Q03还是Q06。也算是三菱中的中高端应用了。加油
前面放个普通的顺控CPU就可以,运动CPU不能独立运行,

网友G:
先看手册 结合程序 加以理解

网友F:
回复 网友B:
我记得它本身是双CPU。。记错了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我记得它本身是双CPU。。记错了么
运动CPU通常是单CPU,有一个teb的Q170MCPU,是
运动CPU和普通CPU集成一起,这个
体积较大,相当一功率伺服驱动器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