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04):
一连几天观察到这风机运行时间和画面右上角显示的系统时间一直没有变化 ,本以为是风机断电重启后没有恢复出厂设置的原因,于是对出厂参数进行手动设置,但结果设置完后这些时间依然没有变化,不知是什么原因了。

该系统为发电机强迫风冷系统,最近总在报0级和1级故障,而且一用一备两台风机设计是每隔72小时交替运行,结果是一直1号风机在运行,查时发现按下屏上的故障复位按钮,所有故障位复位不了,而且风机累计时间和触摸屏上显示时间一直都是不动 。

网友A:
楼主的时间是读取的触摸屏的,还是PLC或者其他什么的

网友B:
如果有屏的程序,运行时间可能是PLC中地址,可以看下这个运行时间对应的地址,在PLC中监控下这地址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时间是读取的触摸屏的,还是PLC或者其他什么的

楼主:
读取PLC的时钟,但我好像发现 读取时钟时是不得用秒脉冲的上升沿指令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读取PLC的时钟,但我好像发现 读取时钟时是不得用秒脉冲的上升沿指令呢?
楼主为啥用sm0.5,应该是这里有问题吧,楼主当时是怎么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读取PLC的时钟,但我好像发现 读取时钟时是不得用秒脉冲的上升沿指令呢?
楼主为啥用sm0.5,应该是这里有问题吧,楼主当时是怎么想的
这个程序是设备厂家写的,最近该设备总报0级和1级故障,就查一查,结果一查才发现还有这个问题。

网友C:
先排除0,1级故障
顺便回忆原来这2个显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