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表数据寄存器 电能计算 求助

楼主(2019-04-04):
一块雅达电表,现在通过modbus想读取电能数据 想请教大神,如图有两个 寄存器的电能值该如何换算总电能?对仪表寄存器的换算一直很模糊,还请高手,大神赐教

网友A:
连续读两个寄存器,组成32位长整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这样的话两个连续读会不会有 高低的影响,查询了一下资料说是有大端 和小端的区别

是不是高位  有功电能+H * 65536  +  有功电能+L  = 有功电能

网上查的资料 16位寄存器 分成高八位低八位 存储 20000 的例子

初学还请大师傅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这样的话两个连续读会不会有 高低的影响,查询了一下资料说是有大端 和小端的区别

是不是高位  有功电能+H * 65536  +  有功电能+L  = 有功电能

网上查的资料 16位寄存器 分成高八位低八位 存储 20000 的例子

初学还请大师傅指点

大不了高低16位互换!

网友B:
直接一个32位传送指令就可以了,不用合成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明白了非常感谢!